[求助] 版图的layer问题

楼主(2022-08-08):
面对不同的工艺库,在画版图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一层分别起什么作用啊,PDK里的文件翻烂了都没找到,有个map文件写了layer定义,但是用处不大。

网友:
找design rule的文档啊,没有就让你们CE问代工厂要

网友:
design rule里应该有部分mask的介绍 或者有专门的mask layer的pdf 工艺不同 给的文件也有区别 不过大相径庭
比如想图片所示的

网友A:
design rule/ drc/lvs rule内找定义。一般都有,但不一定会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 drc/lvs rule内找定义。一般都有,但不一定会全。

是的,就是不全,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