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rokaw论文中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2-08-08):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Brokaw论文中(如图所示),  1、这个(3)式子是怎么来的?
2、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
3、还有这句“E'被设置成E,(3)可以被减小到一个受约束的R3”是什么意思?

4、为什么这里的要求Q3的电流也是PTAT的,而且Q1的电流也不是PTAT呀?

eetop.cn_JSSC 1974 388-393.pdf

网友A:
2.这里分析的是误差,能够带来误差的就是流过R4的基极电流,为了用R3去补偿这个基极电流的影响,引入了后面一项,所以只是列方程的角度不一样;3.E'设置为E是指消除其它误差项,所以后面两项应该等于0,也式3可以简化为对R3的约束方程;4.因为R1的压降VR1=VR2,R2的电流是PTAT,所以R1的电流是PTAT,这里要求Q3的电流PTAT是为了使Q3的基极电流与Q1和Q2的基极电流和匹配,这样才能使Q1与Q2的集电极电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这里分析的是误差,能够带来误差的就是流过R4的基极电流,为了用R3去补偿这个基极电流的影响,引入了后面 ...

噢噢噢!4、相当于Q2从R1以及Q3从R2都抽走了一个基极电流是吗
我还想问一下大神,这篇文献中的epitaxial layer FET作为启动电路,我的.18工艺里好像没有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噢!4、相当于Q2从R1以及Q3从R2都抽走了一个基极电流是吗
我还想问一下大神,这篇文献中的epitaxial  ...

是的,是个JFET,可以用一个大电阻代替,启动的时候提供一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个JFET,可以用一个大电阻代替,启动的时候提供一股电流

谢谢回复!可为什么是大电阻可以代替JFET的作用呢?如果VDD=5V大电阻该给多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为什么是大电阻可以代替JFET的作用呢?如果VDD=5V大电阻该给多大呢?
...

JFET在启动的时候常开可以把Q13的基极拉低,使其余电路有偏置电流,让电路启动起来,合理选择JFET夹断电压可以使JFET在启动后退出;
用大电阻的方案缺点就是没法在启动的时候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ET在启动的时候常开可以把Q13的基极拉低,使其余电路有偏置电流,让电路启动起来,合理选择JFET夹断电 ...

好的,谢谢!

网友:
跟著學習一下

楼主(2022-09-23):
引用 网友A:
2.这里分析的是误差,能够带来误差的就是流过R4的基极电流,为了用R3去补偿这个基极电流的影响,引入了后面 ...

大神:对于第4点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VR1=VR2? Fig.1中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Q1支路的电流等于Q2支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