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的字体调整

楼主(2022-08-08):
按照hiSetFont语法设置会报错,只对617有用,请问616要怎么改啊,路过的大佬帮帮忙

网友A:
报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错?

*Error8 hiSetFont:too many arguments(at most 2 expected,3 given)-("label" ?size 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8 hiSetFont:too many arguments(at most 2 expected,3 given)-("label" ?size 16)

在IC6.16中,确实hiSetFont()函数采取了较为繁琐的变量形式,它只接收2个变量,第一个是font_type, 第二个是font_name,其中font_name需要是对应的上操作系统里面xfonts返回的值。

在IC617以后的版本中,这个函数被简化了,首先它可以接收带有不同关键字的输入变量,而且font name变量和尺寸都可以简单的设定。

总之,两个版本间的hiSetFont函数确实改变了。如果是SKILL代码调用到这个函数,可以先对virtuoso的版本做出判断,然后写两套不同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C6.16中,确实hiSetFont()函数采取了较为繁琐的变量形式,它只接收2个变量,第一个是font_type, 第二 ...

所以我要怎么改616的字体大小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要怎么改616的字体大小嘞

hiSetFont("label" "9x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label" "9x15")

谢谢谢谢,改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