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后仿真基础问题

楼主(2022-08-08):
刚做完前仿,现在尝试后仿真,版图那边给了三个网表文件,netlist后缀,pex和pxi,麻烦问下,如果要做后仿,是需要先怎么处理这三个网表文件呢

网友:
用netlist 再adel中加环境变量calibre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成3个文件打包就是这个电路的r+c+cc网表,仿真只需要调用netlist后缀那个,不用做任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成3个文件打包就是这个电路的r+c+cc网表,仿真只需要调用netlist后缀那个,不用做任何处理。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