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腚

楼主(2022-08-08):
高腚

网友:
server没启动或者网络不通

楼主:
这个和license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license有关系吗?

应该没关系,网络不通,或者防火墙,或者server没启动,或者启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网络不通,或者防火墙,或者server没启动,或者启动失败

大神能不能指导一下如何搞定”网络不通,或者防火墙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erver名字和IP没有绑定?你把你的host name 设置成IP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erver名字和IP没有绑定?你把你的host name 设置成IP看看

感谢支持。后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后来搞定了

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09-15):
大佬问一下 你这个版本是装在6的系统还是7的系统 我用centos6 64bit老是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