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7020 jtag连接不上

楼主(2022-08-08):
自己做了一个7020的板子,JTAG 的TDO,在收到命令的时候,一直拉低(150us低电平,然后上拉爬坡)
ALINX的下载器,4M,信号完整性没问题

各路电压静态检查没有问题(上电顺序没有检查)
POR也都是高,中途按复位也不能解决遇到的问题(手动触发复位可以cover上电不良问题)
JTAG各脚在floating的时候都是被上拉
bootmode vmode也都设置正确

请问一下大佬,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原理图tms和tck画反了

楼主:
tms和tck原理图上面画反了,反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