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都是上电电路吗

楼主(2022-08-08):
RT,这两个基本结构都是上电电路吗?

网友:
tieh, tiel 就是你想将某个gate连到vdd或vss上用的,不是非常必要的,但对ESD是好的

网友:
這是tie high, tie low

网友:
看这个链接,有讲tie high  tie low的。
https://teamvlsi.com/2021/08/tie ... 20tie%2Dhigh%20cell,from%20the%20drain%20of%20nMOS.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第一次碰到这个电路,学习了。

网友:
不是,这是tieH、ti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