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触发限流电路时,环路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2-08-08):
请问各位前辈,小弟给LDO做了个恒定电流的限流电路,进行了tran仿真,结果显示能够在过流条件下较好地限制LDO的输出电流,但是过流情况下的环路稳定性应该如何考虑?小弟目前是像仿真LDO正常工作状态时那样,在反馈电阻和运放输入间插入iprobe,然后在过流的DC条件下看稳定性,此时在过流DC条件下得到的stb仿真曲线如下图所示,增益为负即始终小于0,那么环路稳定,此时认为所设计的限流电路不影响稳定性是否有不妥之处?

网友A:
不懂过流电路。分享我对环路稳定的看法
(1)不同负载电流均要sweep,特别是环路有存在右半平面共轭极点的可能时,也有些LDO轻载重载都没问题,中间状态却出现振荡。
(2)有多个环路但不交叉时,单独仿真每个环路;多个环路交叉时,在环路交叉的地方断环或加probe仿真

stb除了看相位裕度外,还要看零极点(存在环路有存在右半平面共轭极点振荡,但相位裕度大于0的情况)

除了以上小信号,还应带上实际可能的负载仿真tran观察瞬态波形。

网友B:
既然触发了限流,电路的工作点偏离,这时用小信号分析的AC仿真已经不适用了。
这个状态下,环路增益会非常低,很有可能不满足振荡的条件了。
个人的想法是,可以做dc和tran仿真,观察是否出现异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过流电路。分享我对环路稳定的看法
(1)不同负载电流均要sweep,特别是环路有存在右半平面共轭极点的 ...

嗯嗯,多谢前辈,小弟还有个问题,如果多个环路交叉,但难以找到所有环路都交叉的地方断环该怎么判断稳定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触发了限流,电路的工作点偏离,这时用小信号分析的AC仿真已经不适用了。
这个状态下,环路增益会非常 ...

是的,此时仿真出的环路增益为负,即环路增益小于1,不会符合振荡条件。多谢前辈回答

网友:
看过流保护的loop

网友C:
限流之后限流环路起作用,主环路已经没有增益了,把iprobe放到限流环路去跑stb。

网友D:
分享一下过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之后限流环路起作用,主环路已经没有增益了,把iprobe放到限流环路去跑stb。 ...

嗯嗯,后续就是这么做的,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过流电路

就是常见的copy功率管电流然后和基准电流作比较,让某一个处于线性区去控制对应的开关管,你可以论坛或者论文里看看蛮多的,因为对应原因,不方便放电路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