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mba designer+nic400 产生rtl 时的错误讯息

楼主(2022-08-08):
各位先进,
小弟在使用ambadesigner+nic400 要产生rtl,
发生了下面的错误讯息(ARM网站也查不到相关信息)
请问一下有人可以帮小弟解答下吗?  感谢 !

网友A(2022-10-16):
r1p2使用Arm Socrates配置
r0p1 r0p2 r0p3 用amba designer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p2使用Arm Socrates配置
r0p1 r0p2 r0p3 用amba designer配置

感謝哥的指導 ~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r1p2使用Arm Socrates配置
r0p1 r0p2 r0p3 用amba designer配置

您好,请教下NIC400 的groups是干什么用的?
Specification
    Domains
    Groups
    Interface
    MemoryMaps
    Paths

网友(2023-05-18):
求r1p1-00rel0和r1p2-00rel0 qhy0413@163.com 有偿

网友(2023-11-10):
解决了吗

楼主:
已解決,,, 如上面大大所說  版本問題

网友B:
license 能不能分享一下,可以用IP交换+245671207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B:
license 能不能分享一下,可以用IP交换+245671207

还需要吗? 求IP 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