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共模反馈

楼主(2022-08-08):
新入行选手,向大家讨教一个全差分二级运放的共模反馈用一个rc并联来做,这个原理是什么,或者说是怎么实现的?求教大家来点详细的解答,小弟跪求

网友A:
两个R串起来,两头连在差分OP的两个输入端,电阻中间抽头输出采样的共模信号到共模反馈的子OP输入端,子OP另一个输入端接理想的共模电压,子OP的输出去调节全差分OP的电流镜或者尾电流源,注意保证共模反馈回路是负反馈。
两个C并联在R旁边,滤除输出的高频干扰。

网友B:
朋友,C是为了增加一个零点改善共模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R串起来,两头连在差分OP的两个输入端,电阻中间抽头输出采样的共模信号到共模反馈的子OP输入端,子OP ...

哇 明白了 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C是为了增加一个零点改善共模稳定性

啊啊 小弟还有一个疑问 ,这里的rc是并联呀,不应该是极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 小弟还有一个疑问 ,这里的rc是并联呀,不应该是极点吗??

共模反馈的栅极还有个寄生电容呢,带上这个算算传递函数

网友(点评):
啊啊啊 对对 感谢解答

网友(2023-09-20):
想请教一下R C怎么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