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的左边是电压信号,右边是vdd,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作为开关的吗

楼主(2022-08-09):
(图片)

网友A:
PMOS通高电平没有问题,不过不太清楚你的栅极控制信号的模式,假如不是数字信号的话也有可能是用作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通高电平没有问题,不过不太清楚你的栅极控制信号的模式,假如不是数字信号的话也有可能是用作电阻吧? ...

最上面那个管子

最上面那个管子

网友B:
你见过m是20的开关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m是20的开关管嘛

哈哈哈。好的,新手学习,担待

网友B:
你把电路全放出来,给一部分不好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通高电平没有问题,不过不太清楚你的栅极控制信号的模式,假如不是数字信号的话也有可能是用作电阻吧? ...

大哥如果是数字信号控制的话,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路全放出来,给一部分不好分析的

上面是vdd,下面是地,只能这么大了,看能看清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是数字信号控制的话,作用是什么?

如果是数字信号控制的话,那就是类似于传输门,只不过因为只需要传输高电平VDD,所以不需要NMOS做互补,然后栅极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导通;但是我看你这边更像是用作一个线性电阻。具体功能看电路图看不出来,而且biCMOS电路如果不是BGR的话也实在是不熟QAQ

网友C:
P管这么接,一般都是为了防倒流,后面没贴出来,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管这么接,一般都是为了防倒流,后面没贴出来,不太确定。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OS通高电平没有问题,不过不太清楚你的栅极控制信号的模式,假如不是数字信号的话也有可能是用作电阻吧? ...

做电阻的话应该把栅极接到漏极做有缘电阻吧

网友:
其实截图可以多截一点,真没有人会抄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