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2-08-09):
virtuoso在画版图的时候,一直不能全部显示元件的层,并且三极管无法插入,特别郁闷!在其他的环境中,同样元件库正常。
希望大神能够帮助下。

网友A:
1、2副图颗按“shift+f”,第三幅图,看似PDK没安装好或软件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副图颗按“shift+f”,第三幅图,看似PDK没安装好或软件版本不对

shift+f后就如后面的图一样了,存在marker错误,跟第四个图一样了

网友:
新建library 选择attach to到你的工艺库试一下

网友:
和4楼看法一样,可能是没绑定工艺库

网友:
pdk的路径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