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后仿真 网表文件

楼主(2022-08-09):
打算后仿真时,寄生网表文件端口是这几个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输出文件端口显示的是内部电路端口名,网表文件里面的是symbol的端口,这种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不会打,一般后仿的netlist和前仿的netlist 端口应该是一样 最多顺序或者命名不一样 你要根据后仿抽取版图去抽取你的前仿电路  你这两个截图 cell 完全不对应啊 一个是LVR 一个是INV_50  你要找到后仿的最上层的cell的 net
你找个前辈问一下 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打,一般后仿的netlist和前仿的netlist 端口应该是一样 最多顺序或者命名不一样 你要根据后仿抽取版图 ...

它这个后仿对应的symbol,前仿是内部电路的端口,这样的话是需要把前仿跟后仿对应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这个后仿对应的symbol,前仿是内部电路的端口,这样的话是需要把前仿跟后仿对应起来吗
...

抽取后仿的时候 是需要做LVS的 LVS就是电路和版图对比的工具,这个LVS的电路就应该是你前仿需要抽取的netlist端口。 看你后仿抽取的LVS这个电路,如果你只仿真这个LVS电路,不用搞前放的netlist了,如果你需要把这个抽取的LVS电路放在你前仿电路中某一块 才需要前仿再弄一个netlist。后仿 topcell的net端口是在一开始,前仿的netlist端口是在最下面,你要会看netlist的,明显你图中前仿标注的是你电路中反相器的netlsit,你拖到最下面就会有和后仿抽取的netlist差不多的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取后仿的时候 是需要做LVS的 LVS就是电路和版图对比的工具,这个LVS的电路就应该是你前仿需要抽取的netl ...

嗯嗯 感谢回复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