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的override问题

楼主(2022-08-09):
使用start启动的sequence,如何对其进行override
  • 已尝试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无效;
  • 重写的要求都满足,
  • print_override_info也有打印重写成功;
    结果并没有重写,执行的sequence依然是被重写的sequence;

请教路过的大神这种情况如何重写

网友: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设置的时间点很重要,如果等sequence都启动了,再overide肯定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需要注意覆盖的时间点,要在sequence create实例化之前进行覆盖.否则已经实例化了覆盖就没用了

网友:
override机制需要在build phase时使用

网友:
可以在test的build_phase中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