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MRF8P9040N的功率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2-08-09):
想问问各位大佬们,ADS2011,徐兴福教程里面的功率放大器设计案例里面,对场效应功率管MRF8P9040N进行ADS直流偏置点扫描的时候,ADS软件报错:        Model `FSL_MRF8P9040N_FET2.FET2M1' (defined in file 'H:/Program Files/workspace/LESSON9/960_WORK/MRF8P9040N_Level2_Rev2_DK//circuit/models/fsl_MRF8P9040N_pkg_netlists.net' around line 43):  `FSLRFPK_FET2_v1' is an undefined primitive device.
                              `FSL_MRF8P9040N_FET2.FSL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FET2M1'.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2023-05-04):
应该是RF_Power_ADS_DesignKit这个模型库没装好,我在用ADS2020仿真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我把仿真软件换成ADS2019的版本就可以用了。
你报的错“`FSL_MRF8P9040N_FET2.FSL1' is an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FET2M1'.”是说在加载模型的时候,FET2M1这个模型未定义,你可以在你的
“加载的库文件位置\MRF8P9040N_Level2_Rev2_DK\circuit\models\fsl_MRF8P9040N_pkg_netlists.net”文件中看到这个管子的定义:

可以看到它使用了FSLRFPK_FET2_v1这一模型来定义FET2M1这个管子,而FSLRFPK_FET2_v1这个模型是飞思卡尔自己的模型库里的器件,可以在它的RF_Power_ADS_DesignKit里找到文件说明。参考文件位置如下:
可以看到这个Design Kit里有这一模型的信息。所以,我的推测是这个Design Kit和ADS2020有兼容性问题,导致这个库里的器件没法成功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