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设计中Formality对于Retention Register比对老是过不了

楼主(2022-08-09):
小弟第一次做UPF设计。目前门级仿真、网表的VCLP检查已通过,但是Formality老是过不了,究其原因可能是Retention Register比对出错。

资料上说是需要对Retention Register进行特殊处理,大概如下:

“If you are mapping to retention registers in your design, you need to replace thetechnology library models of those cells with Verilog simulation models for Formality verification.”

请问有哪位大哥愿意指导一下呢

网友A:
不是写着请用仿真模型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请用仿真模型替代

替代了的。

read_verilog -i -technology_library /mnt/nfs/nas/pdk/UMC40/G-01-LOGIC_MIXED_MODE40N-LP-DSM-UPDATE/IP/G-9LD-LOGIC_MIXED_MODE40N-LP_UMK40LSCLP11L7BH-LIBRARY_DESIGN_KIT-Ver.A02_PB/verilog/uk40lsclp11l7bh_sdf30.v

加了这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替代的意思就是移除lib/db库里对应的cell, 然后重新read 对应的仿真model

网友B:
不能所有的cell都替代,只有用到的DFF才能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所有的cell都替代,只有用到的DFF才能去替代。

感谢回复。

请问能具体展开说说吗?比如移除lib/db中的某一个DFF Cell是Formality中哪一个命令呢?

网友B:
参考附件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附件说明

十分感谢前辈!

我去看看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B:
参考附件说明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