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后仿真电压不成台阶分布

楼主(2022-08-09):
上面的是前仿下面的是后仿真,后仿的电压上不去,不成阶梯上升,是版图画的有问题嘛?这是传输门的输出电压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8589091248870992515&skey=@crypt_5d9b.jpg

网友A:
寄生RC过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RC过大吧

这个有啥好方法嘛,线宽什么的我都已经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啥好方法嘛,线宽什么的我都已经考虑了

速度不要求的话,本体RC加大可以降低寄生RC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