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oup path

楼主(2022-08-09):
在pt里面设了三个group path,为什么report_constraint只报了一个

网友A:
1. group没设上,或是和其他有冲突,或是group里没路径
2. group没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roup没设上,或是和其他有冲突,或是group里没路径
2. group没违例

感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