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搭建了一个电流模带隙基准电路,stb仿真有点奇怪

楼主(2022-08-09):
   最近自己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电流模带隙基准电路,用stb仿真得到如下的相频曲线,想问各位大佬这样的曲线能说明基准电路是稳定的吗?中间那上升了感觉怪怪的,,

网友A:
前面半段应该没问题,可以认为是从180下降的,但PM=23是不稳定,至少45 或者60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半段应该没问题,可以认为是从180下降的,但PM=23是不稳定,至少45 或者60最好 ...

好的,谢谢~但是想请问为什么会往上升呢,是零点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想请问为什么会往上升呢,是零点的问题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仿真工具的原因吧,坐等大佬解答,但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同问裕度为什么是从零开始的,找了些资料疑似stb仿真工具的问题

网友B:
看起来有一个比较近的右零点

网友C:
是稳定的,但是相位裕度比较低,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一个比较近的右零点

好像是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稳定的,但是相位裕度比较低,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好嘞~稳定的就好,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