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匹配中,S参数在Smith圆图中打了个结的物理意义是啥

楼主(2022-08-09):
咨询下,宽带匹配中,S参数在Smith圆图中打了个结的物理意义是啥

网友(2023-03-11):
兄弟,有结果了嘛

网友(2025-10-22):
三年了都

网友A:
打个结不是说明不同频率的阻抗集中,宽带性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结不是说明不同频率的阻抗集中,宽带性能好吗?

对,就是不知道其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
怎么主动触发打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主动触发打结

搭配选择合适的匹配形式,,比如并联电容和串联电感阻抗变化高频比低频大,串联电容和并联电感阻抗变化低频比高频大

楼主(2025-12-08):
引用 网友A:
搭配选择合适的匹配形式,,比如并联电容和串联电感阻抗变化高频比低频大,串联电容和并联电感阻抗变化低 ...

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