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将smi IO的网表导成原理图的前辈吗?

楼主(2022-08-09):
有没有前辈将smic IO的网表导成原理图的?
我导了一下,这些器件都被识别成子电路了,原理图都导不出来?有没有哪位前辈有解决的办法的?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的virtuoso吧   这个你要问做模拟的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virtuoso吧   这个你要问做模拟的同事

是用的virtuoso,好的谢谢

网友B(2022-09-14):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教教我是怎样导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教教我是怎样导的吗

论坛里搜啊!!!好几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搜啊!!!好几篇呢!

找到相关帖子,但是没成功。我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相关帖子,但是没成功。我再试试

其实我也是,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反正那个device.map比较关键。
成功的呢,有的工艺呢又有属性值其实不对的情况,比如w的值有改变。fab跟fab给的东西还是有差异的。
总之先掌握方法,再多试试。实在没办法,叫模拟版图的人学习virtuoso自己造吧。。毕竟数字后端也不太用得到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是,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反正那个device.map比较关键。
成功的呢,有的工艺呢又有属性值其实 ...

哈哈  找到一篇很不错的 最近在忙 还没仔细研究,回头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