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后时序问题

楼主(2022-08-09):
在innovus里跑block,同一个block,跑了两版place,一版在density高的地方打了soft blkg,发现相同路径两版place时序差了100p,一版-0.16ns,一版-0.05ns.其中延时高的多插了几个组合逻辑,有大佬可以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吗?为什么多插入组合逻辑,或者对于组合逻辑较多的路径该怎么解决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我知道组合逻辑会在place_opt的时候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组合逻辑会在place_opt的时候优化

对,但是会有差

网友B:
place阶段有没有设置 setPlaceMode density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阶段有没有设置 setPlaceMode density值

设这个值对这种路径会有影响吗?我std的利用率在0.7左右,density还好吧

网友C:
可能你打了soft blkg,cell分布变化较大,工具在优化时序时拆分逻辑导致你看到增加组合逻辑,不拆分的话由于cell放的太远就要插buff,综合考虑工具觉得拆分逻辑对PPA更好吧,不过这只是个人猜测哈,提供一个思路罢了。对于组合逻辑较多的路径该怎么解决比较好这个问题太范了,跟很多因素相关,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三两句讲不清,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这个值对这种路径会有影响吗?我std的利用率在0.7左右,density还好吧

有影响,但不大,最多差十几ps

网友:
做这个实验的意义是什么?不要随便打soft blk,除非是真的有congestion之类的问题,我们最完美的PR在不加太多约束的情况下,出PR欢迎加wx , pr-hao123,一起加入数字后端群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影响,但不大,最多差十几ps

我感觉很多变量都很难把控,除非设的很合适,譬如我设global 和 opt density 如果设置不合理结果会更差,所以有时候我都不怎么设。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这个值对这种路径会有影响吗?我std的利用率在0.7左右,density还好吧

density比较高,想用soft blk试着去优化一下,结果时序变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打了soft blkg,cell分布变化较大,工具在优化时序时拆分逻辑导致你看到增加组合逻辑,不拆分的话由 ...

前辈可以简要讲一下针对后端 解决路径组合逻辑较多有什么常用的方法吗?有的路径挺短的,但组合逻辑很多,density也比较高,导致timing不好。我后面重新布图了一版,timing可以met了,但总感觉拿捏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可以简要讲一下针对后端 解决路径组合逻辑较多有什么常用的方法吗?有的路径挺短的,但组合逻辑很多 ...

没有看到你的具体情况,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可能解决办法:
1.你的soft blockage不知区域有多大,如果局部利用率高导致该处timing问题,可以打partial blockage,soft blockage感觉力度有大。
2.你的timing变差是个别条数还是很多条,对比打soft blockage和不打,WNS和TNS的差别,比如打soft blockage后WNS增加了,TNS减少很多,并且WNS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处理,如useful skew,bound等手段,这种情况应该认为是打soft blockage更好一点,如果WNS和TNS都变差,那么打soft blockage比不打更差,不打你接受不了,那么打soft blockage也应该接受不了,应该寻求其他方式解决。
3.组合逻辑太多是不是综合优化不到位,比如timing路径上都是与非、全加器一类的cell可能就是综合逻辑优化不到位,可以综合加紧这段逻辑约束,多优化一点,PR工具对拆分和合并cell力度没综合工具大。
这些只是可能的解决办法,不一定有用哈,最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你的具体情况,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可能解决办法:
1.你的soft blockage不知区域有多大,如果局部利 ...

Thanks lygrc,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soft blk的却力度比较大,后面一般都是打partil blk ,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lygrc,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soft blk的却力度比较大,后面一般都是打partil blk ,感谢回答。
...

density高,先要分析清楚原因,再决定怎么做,感觉你都没有分析清楚为什么density高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数字后端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