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做RTL和netlist的形式验证

楼主(2022-08-09):
用Conformal做RTL和netlist的形式验证,对比结果有很多报不等的是DC综合被优化掉的,conformal没有识别出来这种优化,请问需要设置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rtl中对应的寄存器约束成常数,变成unreachable的,应该算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tl中对应的寄存器约束成常数,变成unreachable的,应该算是一种方法

是在comformal中有指令把寄存器设为常数吗,还是要改R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comformal中有指令把寄存器设为常数吗,还是要改RTL?

add instance constraint这个指令,设成常数以后这个寄存器会变成unreachable的key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 instance constraint这个指令,设成常数以后这个寄存器会变成unreachable的key point。 ...

这个指令可以,感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下您,我用了read setup information .../.vsdc -type vsdc -revised指令加入了vsdc文件,vsdc文件里面应该是有综合后的优化信息,但是我读进去感觉他还是没有识别到vsdc里面的内容,请问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可以,感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下您,我用了read setup information .../.vsdc -type  ...

抱歉哈,你这个问题我没有了解过。我也刚刚开始学conformal,现在入手的是FPGA的rtl与netlist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哈,你这个问题我没有了解过。我也刚刚开始学conformal,现在入手的是FPGA的rtl与netlist的验证。 ...

好的,十分感谢,我也刚开始学,还需要慢慢摸索。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下环境吗,最近也遇到用Conformal做RTL和netlist的形式验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下环境吗,最近也遇到用Conformal做RTL和netlist的形式验证问题

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可以,感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下您,我用了read setup information .../.vsdc -type  ...

vsdc 文件记录的优化信息本来是欠缺的,比 svf 文件少;Conformal 也没有完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