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S!和GND的连接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09):
在工艺自带的元器件中,默认衬底接VSS!,是全局地。做LVS时原理图和版图必须保留此PIN,否则无法通过。但是此PIN在原理图重接GND或者gnd都会报错,virtuoso认为必须纠正此项错误。如果VSS!和GND保持独立,LVS虽然能通过,但ERC会报衬底未接地。
具体情况参考下图:

VSS!和GND在版图和原理图均不连接

VSS!和GND在版图和原理图均不连接

VSS!和GND在原理图中不连接,版图中连接

VSS!和GND在原理图中不连接,版图中连接

求助各位,怎么处理这个连接?

网友:
或许你可以试试在 lvs options添加中的 ground nets 里面 添加 vss 和gnd

网友A:
楼上正解,或许你还需要sep gnd 这一层,区分开VSS 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或许你还需要sep gnd 这一层,区分开VSS 和gn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