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管子尺寸越大,可以使LDO的Vdrop越小?

楼主(2022-08-09):
10资产
如何理解管子尺寸越大,可以使LDO的Vdrop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书上的逻辑关系是,增大W/L,可以减小直流阻抗RO,进而减小vdrop,我不理解管子尺寸和直流阻抗的关 ...

单看mos管的话,直流阻抗RO=Vds/I,而I根据饱和区公式正比于W/L与Vds,因此Vds一定的情况下,W/L越大,RO越小。 如果这样去看LDO的话,你增加了W/L,RO变小了,但是这里电流又是一样的话,就必须将Vds降低才能使得电流保持一定,这里的vds就是vdrop。
你那样理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刚刚想了一下,功率管漏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假设工作在稳压区,那么增大K,可以让过驱动电压下降,即抬高s点电位,减小vds,ron=vds/id,则直流阻抗ron下降,解除了对Vdrop=id*ron的限制,让Vdrop也下降了。

网友:
同样的电流情况下,W/L越大,过驱动电压越小,当然vdrop也越小

网友A:
虽然一般来说饱和区电流和Vds关系不大,但其实二级效应的话还是存在的,就是Vds和电流还是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r如果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电流正比于W/L*Vds,如果驱动相同电流的条件下,自然W/L越大需要的Vds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一般来说饱和区电流和Vds关系不大,但其实二级效应的话还是存在的,就是Vds和电流还是存在一定的关系, ...

主要是书上的逻辑关系是,增大W/L,可以减小直流阻抗RO,进而减小vdrop,我不理解管子尺寸和直流阻抗的关系,后来我想了一下应该是通过减小vds来降低直流阻抗,定义vdrop是id*RO,应该是这样理解。实际上换成增大W/L,减小过驱动电压来减小Vdsat,这样管子饱和的vds要求下降了,可以让我的Vdrop下降得更多,这样理解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