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 oscillator频率漂移

楼主(2022-08-09):
求助大佬们,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在芯片中做的RC 振荡器时钟,小概率会出现频率随时间的漂移,出厂测试的时候会trim到我们想要的频率,过一段时间复测,部分芯片发现频率下降,下降幅度2%到6%不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结构是那种基于poly电阻产生电流对MOM电容充放电的relaxation  oscillator,55nm工艺

网友:
器件老化了

网友:
关注一下,等待大佬们的看法

网友:
哈哈,我6年前遇到过这个问题,过的时间越久,下降的越多。比如放三个月后测,下降的可能达到10%以上了。很多人还不信,我至今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1)是否有aging model可仿真试一下;(2)device的使用是否满足rule,如mom finger space是否足够;  (3)是否排除两次测试温度电压不同的原因;(5)osc设计工程上应该是需要考虑频率随时间变化的吧,才百分之几,应用不在意则可忽略了,如果应用在意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校准一次的

网友:
电阻的宽度过小,电流密度太大导致阻值偏移?

网友:
1.考虑MOS超压问题。器件超压导致比较器delay变化。但是比较器本身占比很小,你这个variation如果有6%。可能还是主要考虑第二种情况。
2.考虑Mom电容是否有漏电。碰到过MOM用久了由于本身工艺不行导致的漏电。可以试着查一查漏电路径。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频率漂移貌似可以通过加热恢复,比如用260℃热风枪吹个几分钟,下降的频率就部分或全部恢复了,目前也是怀疑MOM电容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频率漂移貌似可以通过加热恢复,比如用260℃热风枪吹个几分钟,下降的频率就部分或 ...

是不是热载流子注入到gate了,加热会使注入的载流子退出栅

网友:
封装应力变化有没有考虑

网友:
你考虑考虑看看是不是HCI导致管子的gm退化了,以前公司因为HCI导致振荡器失效,当时的经典案例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方式trim?

网友:
有答案了记得踢我一下

网友(2025-10-11):
楼主这个问题有后续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只是偏移量没有那么大,大概在0.3%~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频率漂移貌似可以通过加热恢复,比如用260℃热风枪吹个几分钟,下降的频率就部分或 ...

水蒸气进去了影响mom之间的介质常数了吧,以前听说过sealring没有完全封口的导致的比较严重的vco振荡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