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射频IC你愿从事哪个方向?

楼主(2022-08-10):
单选投票, 共有 43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9.24% (40)
9.70% (42)
3.70% (16)
19.86% (86)
0.92% (4)
3.00% (13)
53.58% (232)

网友A:
filter和duplexer都是SAW或者BAW的,不是CMOS工艺。BAW现在是射频方向的热点之一。

网友B:
其实现在LNA也还有用GaAs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按照三五族和硅划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LNA也还有用GaAs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按照三五族和硅划分方向

谢谢建议

网友:
没有VCO吗

网友C(2022-10-12):
现在硅基发展好还是三五族发展好啊

网友D(2023-09-13):
引用 网友A:
filter和duplexer都是SAW或者BAW的,不是CMOS工艺。BAW现在是射频方向的热点之一。 ...

国外已经有数字可调谐滤波器了,效果不错,国内很多厂方案已经在慢慢跟着变了,用的就是CMOS,国内这几年应该也会有东西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外已经有数字可调谐滤波器了,效果不错,国内很多厂方案已经在慢慢跟着变了,用的就是CMOS,国内这几年 ...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数字可调谐滤波器可以支持2~3GHz频率,耐功率比如可以到30dBm这种吗,有没有相关资料能分享一下下吗

网友F(2023-11-02):
引用 网友D:
国外已经有数字可调谐滤波器了,效果不错,国内很多厂方案已经在慢慢跟着变了,用的就是CMOS,国内这几年 ...

请问一下您说的是否指的是N-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数字可调谐滤波器可以支持2~3GHz频率,耐功率比如可以到30dBm这种吗,有没有相关资 ...

这个频段支持的,你可以看atlanta mirco公司的AM3104 和AM3152,他们现在做得最好,ADI也有相应的产品,型号我忘记了,不过销量没有前者好,因为是无源结构,所以IIP3高达40dBm,30dBm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您说的是否指的是N-path

不是的,可以看我13楼的回答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C:
现在硅基发展好还是三五族发展好啊

我觉得是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