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显示所有layer层

楼主(2022-08-10):
发现有些layer没出现这个列表里,请问在哪里设置,可以找到工艺中所有layer呢,谢谢大佬们~

网友A:
1. Click "Valid"
2. Move the mouse pointer on the "AV" button
3. Click the RMB(Right Mouse Button)
4. Select to enable the "Edit Valid Layers" on the pop-up menu
5. input the "prb" on the filter field
6. Click the "v" column using LMB(Left Mouse Buttom) for the prBoundary(drawing/boundary/label)
7. Move the mouse pointer on the "AV" button
8. Click the RMB(Right Mouse Button)
9. Select to disable the "Edit Valid Layers" on the pop-up menu
10. you can select the prBoundary(drawing/bpundary/label) on the LSW
and you can select, draw, or remove the prBoundary(drawing/boundary/label) on the Layout canvas

网友A:
Could you please click the "Valid"?

网友B:
勾选used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ld you please click the "Valid"?

Hi,我取消了valid,找到了我想要的这一层,但是虚的,我无法使用,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used就可以了吧

我想用PrBoundry这一层呢,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找了,在IC5,有个Edit,然后可以显示工艺中所有layer,到IC6找不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rBoundry这一层呢,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找了,在IC5,有个Edit,然后可以显示工艺中所有layer,到I ...

window--assistants--palette--objects(未显示右键palette)--boundaries--P&R Boundary,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rBoundry这一层呢,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找了,在IC5,有个Edit,然后可以显示工艺中所有layer,到I ...

create-->P&R Objects -->P&R Bounda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Click "Valid"
2. Move the mouse pointer on the "AV" button
3. Click the RMB(Right Mouse Button)

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