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EDEC标准下的芯片LATCH UP测试问题

楼主(2022-08-10):
按照JEDEC标准,会对待测芯片管脚注入或拉出100mA电流。我想知道,这个电流是强制要注入这么大吗?因为每个引脚都事先规定了它的电压范围,如果在这个电压范围内没有器件导通,是不是就不注入100mA电流了?或者说用电压源扫描这个引脚的最大电压范围,而电压源最大电流被嵌在100mA,如果有器件导通,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00mA,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操作。
因为设计时有些管脚没有这么大电流能力,强制100mA会把器件烧坏,所以想问问latch up测试时的实际操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具体测试时,是由两个并行条件的,满足其中一个,测试就会停止,1是在限压范围内达到管脚测试电流(例如100mA),2是在限压范围内达到管脚最大限压,但是电流却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测试时,是由两个并行条件的,满足其中一个,测试就会停止,1是在限压范围内达到管脚测试电流(例如100 ...

非常感谢!我觉得也不应该非要注入100mA不可,不然管脚电压会非常高,导致内部电路器件导通并损坏,只要保证管脚电压不超过限压范围就不会损坏芯片了。而在限压范围内,如果内部器件导通,则需要承受100mA电流,不过这种管脚一般都是输出驱动管脚,本身就能驱动大电流。

网友B:
刚好我也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也在看

如果达到电压嵌位,而管脚完全没电流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达到电压嵌位,而管脚完全没电流也是可以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或者是電路設計的最大電流再多10%去灌?

网友C(2023-09-22):
引用 楼主:
如果达到电压嵌位,而管脚完全没电流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楼上说的对,测试i-test有2个并行条件,满足其一就可以了。
灌电流测试时,1.电压钳位在1.5*VDDmax or MSV(这里VDD指测试端口的工作电压。2.设置stress 电流+100ma,电压达到,电流没到或者没有都可以。

抽电流测试时,1.电压钳位在 -0.5*VDDmax or MSV(这里VDD指测试端口的工作电压。2.设置stress 电流 -100ma,电压达到,电流没到或者没有都可以。
但是同时也要满足jedec判定要求

If |Inom_pre| ≤ 25 mA:LU occurs if |Inom_post| > |Inom_pre| + 10 mA
or If |Inom_pre| > 25 mA:LU occurs if |Inom_post| > 1.4 × |Inom_pre|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楼上说的对,测试i-test有2个并行条件,满足其一就可以了。
灌电流测试时,1.电压钳位在1.5*VDDm ...

解释的很到位,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达到电压嵌位,而管脚完全没电流也是可以的吧?

是的,会对管脚有钳位电压,即使电流没达到那么大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