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virtuoso的启动路径

楼主(2022-08-10):
电脑里有615和617,终端输入virtuoso默认启动615,想要启动617该怎么设置,求助!

网友A:
你用的四bash还是csh?在home目录下面对应的文件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四bash还是csh?在home目录下面对应的文件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啊。

我的是csh,具体怎么做啊,求大佬指点

楼主:
求大佬指导!

网友:
CDS_HOME指向617即可

网友:
615,617各写一个cshrc,在不同的terminal窗口里用到哪个source哪个。
个人根目录下的cshrc里不source任何eda工具,可以写个alias分别代表615,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