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chip封装和Wire Bonding封装对版图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吗?

楼主(2022-08-10):
如题!

网友A:
Wire Bonding 要求pad下不要有电路(ESD和mos电容除外),Filp—chip则无此要求,但两种封装最好都避免在pad下走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 Bonding 要求pad下不要有电路(ESD和mos电容除外),Filp—chip则无此要求,但两种封装最好都避免在pa ...

PAD下不能走细线这个能理解。
但是不放器件这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B:
同样的问题,Flip-chip的PAD是不是正八边形,AL+M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re Bonding 要求pad下不要有电路(ESD和mos电容除外),Filp—chip则无此要求,但两种封装最好都避免在pa ...

为什么避免走细线,多粗算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Flip-chip的PAD是不是正八边形,AL+MD

其实并不是的,是不规则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避免走细线,多粗算嘻

WireBonding的时候,锤头下去,容易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