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仿真问题

楼主(2022-08-10):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如何用ADE XL仿真结果直接看最大最小值,图中的Min;Max值什么的,现在我只能看图像,有点麻烦。

网友A:
先在ADE L里把公式写好

网友B:
用计算器写出vdc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计算器写出vdc值啊

具体怎么使用呢 在ADE L里Outputs里加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ADE L里把公式写好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E XL扫描不同温度和工艺角,为什么还要在Corners里设置一个温度,DC扫描横坐标不就是温度吗?
最后图像结果虽然是随着温度变化,但是曲线上标着温度=27°C,这个温度和扫描温度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温度就在这里加的啊。其他地方不要sweep了。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就在这里加的啊。其他地方不要sweep了。重复了

多谢 现在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E XL扫描不同温度和工艺角,为什么还要在Corners里设置一个温度,DC扫描横 ...

如果是在ADE L里设置好了用dc扫温度,那在XL里填的那个温度在进行这个dc项仿真时就是置空不用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是tran,ac,dc,stb都要跑的,所以XL的corners setup还是会让你设置这个温度。我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ADE L里设置好了用dc扫温度,那在XL里填的那个温度在进行这个dc项仿真时就是置空不用的,但是很 ...

多谢 现在明白了 就是想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