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ease try to add `+spice' in command line or option `redefinedparams' in netlist to avoid these type of errors.

楼主(2022-08-10):
跑工艺角时候报错Parameter `rdsw_nld18_nbl' was previously de
fined.Please try to add `+spice' in command line or option `redefinedparams' in netlist to avoid these type of errors.,怎么解决

网友(2023-02-06):
在'rdsw_nld18_nbl'前,加一行‘parOpt options redefinedparams=ignore', 进行重定义。
采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A(2023-08-17):
rdsw_nld18_nbl这个器件的工艺角重复添加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w_nld18_nbl这个器件的工艺角重复添加了,检查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