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22-08-10):
请问一下中高速ADC的速率是指采样速率还是转换速率呢?
还有就是采样速率很高,一个时钟周期是不是采样的模拟量就很多(我理解为连续的模拟量),那一个时钟周期内转换为二进制的结果不就有好多个

那ADC输出的到底是哪一个,还是输出一串二进制编码储存起来呢?

望路过大佬解答困惑

网友A:
速率一般都是指采样率,也就是时钟频率,一个周期采一个信号,得到一组数字码

网友:
楼上解释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一般都是指采样率,也就是时钟频率,一个周期采一个信号,得到一组数字码 ...

阿里嘎多

网友:
和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