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负反馈的偏置怎么实现呢?

楼主(2022-08-10):
RT,需要在VA和IN2之间加一个负反馈的偏置电压,使得VA=VREF,求问各位大神怎样才可以实现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嘛,但提供两个简单的想法

网友: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令VA=VREF,接个0V电压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干嘛,但提供两个简单的想法

谢谢,但是我AMP的增益不够大,也就36dB不能看作虚短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