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和定义电荷泵?

楼主(2022-08-10):
电荷泵在很多种电路中都有用到,大多数都是在PLL中遇到的

小弟想请教一下,如何定义电荷泵?或者说满足什么样的功能/传函可以将其定义为电荷泵?(不仅仅针对PLL的相位域,而是普遍的,通用的)

之前我的理解比较肤浅,认为上下两个电流源对电容充电,那就是电荷泵,可是感觉似乎不太对,如下面几幅图所示,这几幅图都是电荷泵吗?(CAP大,并且不一定用于PLL的相位域)

楼主:
上面几个简单电路,都有对负载电容充电/放电的作用,他们是电荷泵吗?

网友:
“泵”意味着可以提高势能,上图几个电路貌似只有充放电,并不能提高势能
只是字面理解

网友:
charge pump简单来说就是电流以脉冲的形式对电容充/放电的电路。

网友:
PLL中的charge pump,对电容充放电的电流是恒定的,对应于示意图的电流源。
你的几个电路都没有这个功能,无法做电荷泵。

网友:
你忽视了电容极板电压不能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