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蒙卡仿真mismatch和process的问题

楼主(2022-08-10):
在smic的.lib文件中,查到mos/res/mom等器件的tt模型可以跑mismatch(mos是ttg),然后_mc模型下有process和mismatch,实践发现,tt模型和_mc模型都可以跑only mismatch,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注:电阻的_mc模型跑only mismatch和tt模型跑mismatch结果一样。
       mos的_mc模型跑only mismatch和ttg模型跑mismatch结果不一样。

网友A:
模型文件ttg和_mc有什么区别,你去了解吗?这些PDK文档里面都有,你没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ttg和_mc有什么区别,你去了解吗?这些PDK文档里面都有,你没去看。 ...

有啥区别啊,pdk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ttg和_mc有什么区别,你去了解吗?这些PDK文档里面都有,你没去看。 ...

pdk具体哪个文档?我查了没查到所以才问的,望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pdk具体哪个文档?我查了没查到所以才问的,望指教

已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ttg和_mc有什么区别,你去了解吗?这些PDK文档里面都有,你没去看。 ...

还是没搞明白(2)和(3)跑mismatch的区别在哪里,望指教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工艺呀?我记得我跑过ttg和_mc选择mismatch only出来的电流镜失配数据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工艺呀?我记得我跑过ttg和_mc选择mismatch only出来的电流镜失配数据是一样的呀 ...

smic 40nm ULP工艺,我的不一样,mos的不一样,电阻和电容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