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PEX提取后仿网表,后缀pxi是属于什么文件呢?

楼主(2022-08-10):
如图,使用PEX提取后仿一般会有 pex.netlist, pex.netlist.pex, pxi三个文件。
前面两个还比较容易看懂,但是pxi是什么信息呢,有点不明白。

网友A:
可以打开看看,三者有无互相include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

.pex: 每个节点对应的metal走线被抽取为一个子电路,该子电路包含了这些走线的寄生rc;
.pxi:调用.pex中的走线子电路成为一个instance,这个instance把该节点上的所有器件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看看,三者有无互相include

相互include是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

.pex: 每个节点对应的metal走线被抽取为一个子电路,该子电路包含了这些走线的寄生rc;

嗯,从文件内容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其实用StarRC抽后仿就没这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