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的 -fpg 多核仿真加速选项从哪个版本起可用?

楼主(2022-08-11):
VCS 的 -fpg 多核仿真加速选项从哪个版本起可用?

网友A:
2018版,我怎么没有发现有这个选项,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版,我怎么没有发现有这个选项,怎么使用???

直接加-fpg看会不会报错就知道了

网友(2022-09-29):
请教大佬,你的-fgp跑起来了吗?我这边需要额外的license,不知道咋办了。。。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8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O-2018.09-SP1_Full64; Runtime version O-2018.09-SP1_Full64;  Sep 29 14:27 2022
Feature VT_FGP_Runtime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Or 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for VT_FGP_Runtim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