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ign_bumps -pg_nets {VDD VSS} -display_port 命令用不了咋回事

楼主(2022-08-11):
innovus 是20.1版本,为啥assign_bumps  -pg_nets {VDD VSS} -display_port 命令用不了?不知道是咋回事,一直提示-display_port is not a legal option for command "assign_bumps". 有知道的前辈吗?先谢过了。

网友A:
assign_bumps -help 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可能不支持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_bumps -help 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可能不支持这个参数。

应该是不支持,18版本用saveDesign ,20版本变成write_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支持,18版本用saveDesign ,20版本变成write_db.

存database cmd这个应该是legacy语法和stylus语法的区别。

楼主(2023-04-24):
引用 网友A:
存database cmd这个应该是legacy语法和stylus语法的区别。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