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_xl里我点a(align)的问题

楼主(2022-08-11):
virtuoso_xl里我点a(align),再点图形的边时,为什么会自动zoom到鼠标点的位置,请问怎么改?万分感激!!

网友:
有些时候这个是软件BUG,直接重启解决问题

网友:
a,然后F3,查看这一项,是不是选错了,snap Target应该选edges吧

楼主:
选edge了   还是那样

网友:
试试上面的设置,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