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 mos电流镜匹配

楼主(2022-08-11):
想要问一下,为什么(c)也是错的?

网友A:
C的G1我觉得夹在G2中间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的G1我觉得夹在G2中间比较合适

另外想问一下楼主,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能否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工艺不允许merge到一起,又或者想要信号流方向一致,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问一下楼主,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能否分享学习一下

这是我们PDK的文档里面写的。我这边用的是GF。

网友B:
电路图里S1和S2是分开的,没连到一起。
及时电路图S1和S2连到一起,C的版图中D1和D2面积比1:1,不是1:2,整体不是严格的1:2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里S1和S2是分开的,没连到一起。
及时电路图S1和S2连到一起,C的版图中D1和D2面积比1:1,不是1:2,整 ...

大佬。能不能详细说说,这个area D1 : D2,对于电流镜的影响?
另外,如果MOS1和MOS2由1 : 2 拆分成2 : 4,那么 (c)这种画法就是对的?

网友C:
图cABBD,一般:DBABD DBABBAB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cABBD,一般:DBABD DBABBABD

图A,也是DABBD。。。

网友:
应该是禁止源漏共用,匹配就是要分离开aa间距离

网友:
我觉得c错可能是因为dummy管一般S和D端都接vdd/vss,合并后有一端没法接了,所以一般不源漏合并,都留固定距离,分开放

网友:
求解答,为什么G1不能放在两个G2中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