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快捷键切换VIA的层次?

楼主(2022-08-11):
RT,类似快捷键切换metal layer,例如M2_M1变成M3_M2

网友A(2022-09-22):
脚本是千山大佬所写,水贴至此,借花献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是千山大佬所写,水贴至此,借花献佛。

可以的 感谢!

网友B:
出现bug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bug了,求大神解答

感觉你应该是函数定义的地方写错了,括号,注释的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
sel这个函数是需要定义吧,但是定义了后按下快捷键又一直在执行,要手动停止才替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