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学着用脚本,求大哥帮看看哪有错

楼主(2022-08-11):
仿写了一个跑drc的脚本,但是load的时候报错,不清楚是哪有问题。

网友:
这个脚本需要在cadence启动目录下./执行,不能load进virtuoso里吧?

网友:
老哥真会玩

网友:
你写的这个是shell脚本,要在linux terminal下运行。在CIW里运行的要是skill脚本才可以。

网友:
shell 脚本
用的时候还得带上参数:lol:lol

./layout_drc.sh [cellname]

网友:
只能在linux terminal下运行

网友(2023-01-17):
你这是shell,想用CIW运行可以再写一个简单的SKILL调用它

网友(2023-02-27):
csh和skill不是一个语言,但是terminal如果也是csh。你可以使用skill(virtuoso)里面有一个关于使用外部命令的函数试一试

网友(2025-05-14):
有点意思

网友:
有点搞笑了

网友:
想在virtuoso中运行csh脚本的话,不是用load,而是用csh命令,或者也可以尝试ipcBeginProces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