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做可选项

楼主(2022-08-11):
我做了一个电阻的PCELL,我想把parallel和series做成下图中的connect的可选项,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segsp、leftdummy这些选项的summarize能发一下吗,我想知道怎么样能实现这些选项 的功能

网友B:
        cdfCreateParam( cdfId
                ?name                        "topMetal"
                ?prompt                        "Top Metal"
                ?defValue                "m3"
                ?type                        "radio"
                ?choices                        list("m3" "m2")
                ?display                   "t"
                ?editable                "t"
                ?callback                "metal_CB()"
        );end

定义cdf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sp、leftdummy这些选项的summarize能发一下吗,我想知道怎么样能实现这些选项 的功能 ...

PDK中的看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cdf时设置

多谢大侠,我回去试试

网友(2022-11-03):
type选择 radio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义cdf时设置

upupu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