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启APS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2-08-11):
    跑一个图像传感器,用spectre跑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开启APS之后跑出来结果不对:

    主要是中间那条线,测的其中一个像素点,正常来讲应该有电压降,spectre跑出来是对的。后来把对应的电流点加进来再用APS跑了一遍,又有电压降了(只有这一个像素点有了,其他的还是没有变化):

    APS选的是auto,而且也没有选上reduction之类的,想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APS本身就是以精度损失换速度的一种设置。如果你发现不行,可以尝试APS里操控一些abstol这类的参数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S本身就是以精度损失换速度的一种设置。如果你发现不行,可以尝试APS里操控一些abstol这类的参数再试试。 ...

我改过一些参数,但还是不太行。而且让我感觉奇怪的是明明是相同的设置,为什么多测一个电流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过一些参数,但还是不太行。而且让我感觉奇怪的是明明是相同的设置,为什么多测一个电流结果就不一样 ...

你多存一个电流点,APS计算interpolate的时候就多一个依据,算的就会更准一些。这种PIXEL电路经常出这种问题。因为instance太多,节点太多了,导致仿真器就会仿出一些奇怪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存一个电流点,APS计算interpolate的时候就多一个依据,算的就会更准一些。这种PIXEL电路经常出这种 ...

果然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我又把vabstol调小了两个量级,现在可以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