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导恒定的输入轨对轨电路的第一级输出电压不是恒定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11):
求大佬,因为是新手,所以最近在做跨导恒定的输入轨对轨电路的时候想先省略输出轨对轨的部分,第二级只用共源极提高一些增益,但是在仿真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第一级的输出端电压随共模电压变化(2.62-2.7之间),即第一级输出的静态电流随共模电压变化,这导致我第二级的静态工作点没法确定,不知道该怎么调节了,求高手指教

第一级输出的静态电流随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

第一级输出的静态电流随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

第一级输出电压随共模电压的变化

第一级输出电压随共模电压的变化

总的电路结构

总的电路结构

恒定gm效果

恒定gm效果

楼主:
顶一下,求佬指点

网友:
第二级用ClassAB提高增益

网友:
第二级输出DC点没确定,你这个第二级很离谱。既然第一级都转单端输出了,为啥还加一个共源,这样你第二级输出DC又是摆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