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和formality做形式验证svf文件问题

楼主(2022-08-11):
formality要读入一个svf文件,那conformal需要读入什么文件帮助LEC呢?
试了用DC生成一个vsdc文件,但读进去并没有解决问题,一个可能是读的指令不对,又或者还需要发送什么指令来进行设置?

网友A:
Conformal可以读入Genus写出的fv目录下的文件,帮助L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ormal可以读入Genus写出的fv目录下的文件,帮助LEC

Genus是cadence的综合工具吧,读入DC的文件不可以吗,是一定要用同家工具吗,Genus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Genus是cadence的综合工具吧,读入DC的文件不可以吗,是一定要用同家工具吗,Genus没用过
...

SVF是binary格式,不公开,conformal读不了。
S家工具比较恶心,经常这样搞。

网友A:
conformal是可以读VSDC的
READ SETUP INFORMATION <file> -TYPE <type>
SETUP> read setup information myblock.vsdc -type v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ormal是可以读VSDC的
READ SETUP INFORMATION  -TYPE
SETUP> read setup information myblock.vsdc -t ...

我就是用这条指令读了vsdc文件,read setup information .../.vsdc -type vsdc -revised -report -verbos
但对比结果出来有很多不等,我分析了几个,发现是优化导致的,读入vsdc貌似没有什么效果,还是我缺少了什么设置呢?

楼主:
无效读入vsdc,感觉没读进去,要怎么才让软件识别到优化信息

网友B(2022-09-22):
我只在vsdc文件看到 DC 命名规则引起的重命名信息,并没有其他优化的信息。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2-11-12):
引用 网友B:
我只在vsdc文件看到 DC 命名规则引起的重命名信息,并没有其他优化的信息。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

没有解决,还是得用formality做

网友(2022-12-21):
formality 读入svf会吐出svf明文,conformal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