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hspice 2022 feature searching

楼主(2022-08-11):
****** PrimeSim HSPICE -- T-2022.06-1 linux64 (Jul 03 2022 7701792) ******
  Copyright (c) 1986 - 202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uppg421.sp
  Command line options: /eda/hspice/T-2022.06-1/hspice/linux64/hspice uppg421.sp
  Start time: Thu Aug 11 06:39:15 2022
lic:
lic: FLEXlm: SDK_12.10
lic: USER:                        HOSTNAME:
lic: HOSTID: 7f0100               PID:      20658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error**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error**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 PrimeSim HSPICE -- T-2022.06-1 linux64 (Jul 03 2022 7701792) ******
******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0.000 temp=   0.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CPU E5-2683 v3 @ 2.00GHz
cpu MHz        : 2009.399
CPU(s)                : 28

OS:
Linux version 3.10.0-1160.71.1.el7.x86_64 (mockbuild@kbuilder.bsys.centos.org) (gcc version 4.8.5 20150623 (Red Hat 4.8.5-44) (GCC) ) #1 SMP Tue Jun 28 15:37:28 UTC 2022

System loadavg : 0.21 0.25 0.22 3/1063 20690

  ******  PrimeSim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28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0 # elements   =       0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0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readin             0.00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0.00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7.04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7.04 seconds
           job started at     06:39:15 08/11/2022
           job ended   at     06:39:23 08/11/2022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00(s)

帮我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不像是license的问题啊
不过feature是容易找的

网友:
Please share hspice 2022.06

网友:
如果是找feature的话,抄一段话:

Some Tips about get more feature: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10
then run your app, and will report missing features

楼主:
i try this

Some Tips about get more feature: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10
then run your app, and will report missing features

当我打开日志时,什么都没有。

网友(2024-03-12):
软件发一下,我帮你试试

网友(2024-05-09):
R2020.12-SP2 (patch 過) 之前的版本都沒問題,但從S2021開始就會發生類似狀況。除非你指的 License Server是正式(付錢) 的License server就OK。目前 Synopsys Product 只有 HSPICE有這情形。其他的都還可以運行。

网友:
HSPICE R2020.12SP2OK
但 S2021以後就有類似情況,只能用正式的 License server.
Synopsys 產品目前只有 HSPICE有問題,其他產品都還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