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报错

楼主(2022-08-11):
我是通过 cadence installspace安装的 innovus21.12  然后cp安装完的文件夹到 开发环境

现在报错是innovus:   ERROR: Cannot find any 32 bits or 64 bits executable version of "innovus".
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 innovus21 的 Base 和 Hotfix 安装包吗?

网友B:
export CDSHOME=<your-path-to-innovus-install-d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 CDSHOME=

谢谢大佬,现在报错又变了,

网友C:
环境变量没有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 innovus21 的 Base 和 Hotfix 安装包吗?

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变量没有设定

请教一下怎么设定,我是用module 加载的

网友:
linux 系统缺库也会有这种表现,执行tools/bin/checkSysConf 看看

网友(2025-04-14):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